5块显卡,修好4块 小影霸 7300GT

楼主(2011-02-24):
2块,花屏,3块无显。

用BGA加焊,修好4块,   另一连点,不值得重新植了

是不是比较走运啊

网友:
把故障现象和检测故障写一下呀,不会点不亮就直接 压核心吧,这样也太武断了

网友(点评):
一点也不武断,你要是修多了这卡,你也会这么干的

网友:
我修的8500最多,清一色,上机BGA,看都不用看,能好9成以上

网友:
你们如何判断gpu是否烧毁呢?

网友:
不亮直接上BGA 要是花屏的话看看是花成什么样的 有的是显存问题 这样的不用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