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不亮求助(已换显卡)

楼主(2011-02-24):
HP V3000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不亮求助(已换显卡)965芯片组。
G86-630-A2显卡,用户说已经在维修站处理过两次。我打开机器看没有维修过显卡,于是首先织球, 上机依旧(开始加热一下不亮)。于是发显卡回来换还同同样问题,背光都没有,测相关电路,到屏接口的背光控制信号没有,显卡到IO的背光控制信号也没有,屏接口上用的LVDSVDD-EN信号也没有,打阻值是正常的。我确定我做显卡的成功率真是100%,已经做过好多次显卡都成功。这次一定没有掉件掉点。我估计是问题没有找到,可能原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但是用户说之前有花屏现象,为保险所以我发了改良版显卡。外接显示器进BIOS,看到只有一个界面,没有一般的BIOS那些可以改动的地方。外接显示器进系统一切正常。我曾强行短接LVDSVDD控制信号的二个脚加入3。3V到屏接口,并外接背光,一样没有图像,也就是说显卡根本没有信号输出到屏,测双8倍屏差分接口的阻值正常,工作时电压为1.0左右,但是没有波形,请教问题从哪里查。图中所示的BLON——IN是到IO的,信号没有,LCDVDD——EN信号也没有,是控制一个八脚供电芯片到屏接口的,这个信号也没有
感谢各位朋友回贴,故障已经找到,换了屏线OK,可惜开始手头没有屏线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试~~是不屏坏了 还是屏线 有断线,,或者是显卡还缺一组电压,,

网友:
没换屏,根据以前的经验如果屏坏,一般有背光,关键是从显卡到LVDS-VDD 的那个儿脚片的的EN信号也没有出来

网友:
在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你够狠,显卡能100%。。。。 控制的3.3都没有吧 要是有3.3背光应该是亮的  屏线或者显示控制芯片  我碰到一个ACER的 也是这个现象 没有解决

网友:
换了二个全新的改良显卡一样故障

网友:
最好换屏试一下,维修应该有屏啊
这中情况不但要测LVDS信号线阻值,还要检查一下屏上码片到主板的线路是否正常,也就是屏线是否有问题,检查显卡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  无边思绪老师说的查LVDS模块条件

网友(点评):
码片有点道理

网友:
屏我有,只是以前维修过的好多机器不接屏只接高压,灯会亮,这个机器也维修过一些,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不接屏高压板会不会亮。明天再换一个屏试试,开始总觉得屏不太可能有问题。明天换了再上来说。

网友:
 跟楼主一样纠结 可怜的是 我手上的这本用的是7300 只能用110代 年前进的货250一片 好贵 因为报价报错了 以为是631 所以目前丢在我那睡觉落灰 等空下来 研究研究呵呵 楼主要是解决了 说下大致过程 以方便参考 谢谢

网友:
对了 还有 就目前楼主这样的状况 我不认为是屏的问题 仅做参考

网友:
LVDS模块是屏显示输出的那一部分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HP V3000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不亮求助(已换显卡)965芯片组。
G86-630-A2显卡,用户说已经在维修站处理过两 ...

外接显示器进BIOS,看到只有一个界面,没有一般的BIOS那些可以改动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大,V3000
F2自检硬盘内存 是进 F9是选择快速引导,如光盘引导  F10进BIOS

你按的F2,只有硬盘检测,和内存检测。。只有1页,不能改动。。老大

网友(点评):
F10才是进BIOS的啊

网友:
已经换屏,还有把这个屏拆到其它本本上试机确认不是屏的问题,屏线一个一个测了,也没有问题。今天已经把改良芯片拆下了,又把用户原来的显卡装回去了,这个机器BGA我手下里做了5次了好在故障依旧,实在不行还给用户算了。有没有人碰到一样的问题,说一下。还有我今天还外接显示器刷了一下BIOS最新版,机器型号是V3709TX ,故障还是一样。还跟踪了屏上那个休眠开关的线路,一走跟踪信号到IO的44脚,是正常的。找不到思路了

网友:
这对信号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
這情形我在X31作顯晶的時候遇到過,得用力壓顯晶才會顯,換了好幾顆顯晶一樣,最後拔掉顯晶......汗....主板顯晶下的PAD有很輕微的起泡,不去注意看根本不會發覺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外围电路异常所致.重点查外围电路.

网友:
大哥,你有没有加悍下显存试试?显存也可能影响

网友:
显存加焊过了,时钟和数据电压3。3V左右,阻值700左右正常

网友:
       那么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网友:
显卡周围有没有掉电阻或者耦合电容,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