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风扇报警

楼主(2011-02-24):
IBM 风扇 坏了,换了一个,不是原装的,

开机显示 风扇出错,点回车就掉电,按ESC正常进系统

请问BIOS中能不能把风扇报警去掉,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Fan Error,这个好象不能去掉,只能换,原装的风扇芯就行!

网友:
只能用原装的,才能解决上诉问题

网友:
只要风扇在转,就可以把风扇取下来加点油!

网友:
不能改的。只换风扇或修风扇。

网友:
谢谢大家,原装太贵,直接叫客户  开机到风扇报警时,按ES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修也行啊?你怎么不拆开了清理一下先呢,有些是灰尘太多了而报错

网友:
我修过的都是风扇灰尘多了,拆开清洗就好了

网友:
发给我 我给你修好60元 绝对弄好 管用半年以上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好简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