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白屏??? 求助

楼主(2011-02-24):
一台HP520机器白屏. 我想应该是线屏供电没有了, 图的Q5 烧坏了. 但是3脚有3V电压.手头上没有这样的管子. 不知道能有什么代换,或是飞线. 望好心人帮我一下.. 先谢谢过了.
飞线

网友:
dell 的1320板子上有 我修个1320不给电池充电,也是这种管子坏了

网友:
找个P管换上去就行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