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 D4 D5 居然用一条飞线就可以解决

楼主(2011-02-24):
有块主板,是顶星的,开机跑 D4 D5 ,肯定是主板问题后,无法入手,拿给别人修理,居然弄一条飞线就可以解决,没戴眼镜,看不到从哪里飞,求教
飞线

网友:
呵呵,可能是内存有数据线断了吧!!这些都是老手才那么细心呢哪都查到

网友:
那是高手的作为,

网友:
应该是内存电压部分烧断了

网友:
我到试过呀!

网友:
飞内存或者显卡

网友:
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供电不到泡C1多,应该是 数据线

网友:
如果是2待内存的主板,把主板内存第238脚的3.3v和电原的3.3v飞一下试试

网友:
en .看看学习学习...
补充内容 (2012-6-5 16:26):
哈哈,今天看了下,还真扣掉了10分。。。看来是不能随便跟贴子凑热闹了。。。以后注意。。。

网友:
传图片过来我帮你分析一下嘿嘿

网友:
无图无真像哦,楼主发张看看嘛,那个高手修的啊

网友:
期待答案,楼主上图

网友:
应该是数据线开了吧

网友:
上张图看看嘛!

网友:
学习!!分享经验的人都是最可爱的人

网友:
某个数据线断路,打值 然后飞线。貌似是这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