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的三根线的功能定义?

楼主(2011-02-24):
CPU风扇的三根线:红,黑,兰,它们的功能定义?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最好用表量, 通常:
三线制: 红线=PWM驱动输出, 兰线=速度检测, 黑线=地
四线制: 红线=5V, 黑线=地, 兰线=PWM驱动, 黄线=速度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红正黑负  另外一根颜色各异,大部分是测速线,也有很少的是控速线。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线 一根测速 四线多出那根是为检测CPU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四线多出那根除了少数品牌机定制主板非4针不用外,一般 都是4针兼容3针风扇,多出来的那根线是调速线,多为温控调速和pwm调速,但要主板支持,也有些杂牌主板虽是4针但也只能电压调速。三线风扇只能电压调速,不过也有些老主板不支持。说白了就是详细看看主板说明书再去买合适的风扇吧!!

网友:
CPU风扇的三根线:红,黑,兰  学习的时候到 了

网友:
红+12v、黑 地线、蓝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