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845主板, BIOS设置里的“主板风扇报错”选项是哪一 ...
HP的845主板, BIOS设置里的“主板风扇报错”选项是哪一项?

楼主(2011-02-24):
HP
的
主板,主板风扇如果不装,就会告警不开机。想到
设置里,关掉系统风扇的报错。这样就可以不装主板风扇,又能正常开机。
HP 845
主板,
设置里的“主板风扇报错”选项是哪一项?平时硬件维修较多,望软件维修的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不开机

网友:
把错误侦测报告那一项关闭,ERROR DETECT REPORT 即可

网友:
我也知道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