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出现自动关机,本人快疯了求助

楼主(2011-02-24):
   本人接修一台,2006的联想开天电脑,配置如下:英特P4 3.02支持超线程 ,主板是联想865,512内存,80G硬盘,航嘉电源。出现,以下故障,开机进入系统正常使用大约50多分钟后,出现自动关机(与正常点开始点关机那样)。关机时间不固定,有时关机刚进入系统就关,有时一小时多一点关。1、本人以为系统问题,换两次系统,没有解决,最后一次,全盘格化,再装,也不行。2、更换电源试也不行。有哪位大虾,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引起的,?

网友:
这个关机还会出现注销用户然后关机还是一下子就关了?

网友:
主板脏不脏呀,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灰尘引起的呀,

网友:
这个关机还会出现注销用户然后关机还是一下子就关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可以把接主板上的开关线、重启线都拔掉试试。如果一下子就关了要看CPU散热问题了。3.0好热呀。。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不好呢,再不是就是主板坏了哟.

网友:
楼主注意下会不会是键盘POWER键的问题??你可以换一个键盘试试.

网友:
检查前面板开关,有可能它坏了。
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呵呵!

网友:
这是开关内部粘连了,更换就好的。南方比较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哦!遇到问题别心急。仔细观察分析一下!

网友:
先检查一下散热问题,在把系统重装,如不行就裸板试   逐一排除故障元件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前置开关的事,把前面板的插线都拔掉试试,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前置开关的事,另外有时键盘上的POWER键也会导致关机

网友:
1先检查散热(没问题)2换内存,显卡(没问题)3敲桥,敲板子(看是否虚焊)4烤下再说(怕受潮)

网友:
关机是出现注销用户然后,关机的,主机我都清理干净了。CPU温度也不高。我在COMS下也能自动关机。我建立个主板维修群,9371112,希望大家能在里面好发交流一下

网友:
换条内存,上次碰到过

网友:
这种麻烦问题 最好最小系统法 测试 缩小范围 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