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网速并不慢,可在线播放还卡问题

楼主(2011-02-24):
网速是光纤入户,下载时速度可以达到几M/秒,但是在线看电影时,缓冲都走到头了,播放仍然像慢动作一样,有些卡,土豆网之类网站都是这样,应该怎样设置不卡啊?
设置

网友:
要是经常出现缓冲还是网络的问题。否则是系统的问题,可以重做系统,更新flashplayer

网友:
先卸载掉falshplayer 重新安装下试试。不行就吃重装系统。。

网友:
更新flashplay 插件,把浏览器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更新 flash play

网友:
真没想到是这个的问题,更新了一下falshplayer,好像就好多了!谢谢大家

网友:
速度快慢要看供应商,有时候下载和在线看是两回事!

网友:
这个是中间网路或对方服务器忙,最好的方法是加装软件带上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