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内接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1-02-24):
TCL内接不显,外接正常,量高压条有18.65V,与3.3V,另外3.3V在调亮暗时电压不变可以说明是开启吧,量屏上有几个电压是3.3V,可以说明屏有供电正常吧,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排除显卡问题,肯定是屏的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故障 几率高些

网友:
你可以搞个带线的灯管 插在高压板上~    灯管亮了就说明高压板好的 灯管没亮 肯定有问题呀、。。呵呵~

网友:
后来又突然亮了一会儿,后又不行了,现在我重做显卡后,自动触发跑到0.5,没有任何电压,不知该怎么下手了

网友:
你重做显卡肯定没做好,建议换过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搞错了,不好意思,电流0.049

网友:
是暗屏还是什么呀

网友:
外接正常显示,内接一点也不显,不是暗屏,现在电流0.049,不触发了。显卡会影起不触发吗

网友:
显卡一般不会引起不触发,建议测下3 5V 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做短路了,下了显卡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