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主板风扇的插座上接电阻,可以不装主板风扇,又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1-02-24):
HP845主板,我不知道BIOS设置里的“主板风扇报错”选项是哪一项。又想不装主板风扇,可以正常开机。主板的主板风扇插座上有三根针,要在哪两根针脚上接电阻,接多大的电阻?望师傅们指点,万分感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BIOS对风扇检测, 一般是通过对风扇监测端有无反馈数据(转速) 判断风扇是否正常, 想加一个电平而没有转速数据不行, 你可以试试加个2-3V电平在检测端(黄线),开机看看. 如果在监测端加一个频率在2KHz左右,幅度3V的脉冲一定可以骗过BIOS.

网友:
你最好能上图,大家看看才好确定。

网友:
利用电阻分压原理 在供电线和控制线上接个472兆的电阻在控制线到地线上接个101的电阻 就OK乐

网友:
那多应该是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哦!我明白!!!你看看风扇的电流和电压是多大的!!自己用测电笔测吧!
电流电压电阻的物理公式你还记得吗!!不记得就自己拿起物理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