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率害死人不偿命!!今天差点把人修挂!

楼主(2011-02-24):
今天拿到同行一个优派VA912显示器,故障现象是有电源反应,但屏不亮,根据经验应该是电容挂了。
花了10分钟拆开机器,结果如我所愿,电源板上12V、5V两路电容都挂了,再看看驱动板上也有2个电容挂了,再看看音频功放芯片居然被击穿了型号好像是TDA7496……哎!做做好事,把音频功放芯片拆了免留祸害,

热起电烙铁,几分钟时间刷刷刷全换掉,心想,又是60块钱到手罗!!!

上点一看,傻眼了,屏幕居然亮一下又灭掉,再亮一下又再灭掉,一直重复这样,郁闷了,难道其他地方也出问题了??
灭了又亮,这故障看样子不像高压保护啊??难道是高压包坏了??一看手头正好有一摸一样的高压包,二话不说换上去。

再上电一看,屏一亮都不亮了??难道高压包也有所谓的正负极,装反了会不工作??带着疑惑再次把高压包换个方向,再看看还是不亮!!

难道是高压控制芯片出故障了??看一下高压芯片是MP1088EY,基地上查一下,只说什么第六脚接地去保护,我是个做事严谨的人,去保护这种不负责的做法是坚决不做的,然后去datasheet5网站查它的PDF,本人菜鸟,只看懂了17、20、24、27这4脚是控制4个管子的控制级,然后看看MP1088EY旁边有2个8脚管,没猜错的话就是复合N沟道MOS管,用表测了下确实如此……除此之外其他的都看不懂了,等于没看,浪费时间!

既然修不出,难道我还改不好高压吗??二话不说卸掉板上的高压包,4个灯管座,卸掉MP1088EY和2个双MOS管,再断开12V链接到高压部分的跳线
拿出高压板,把12V GND ON/OFF ADJ 4条线分别接到对应的电路里,其实不接ADJ也无所谓,只是亮度没法调节了,我说过了我是个做事严谨的人,能接干嘛不接啊,没必要偷这点懒吧???

环着极其渴望的心情再次接通电源,我X!!!!!!!还是亮一下又灭掉,这次我真的绝望了!!改高压后故障相同就说明原来的高压没问题,难道是别的地方??驱动板??对呀,驱动板上的音频功放芯片不是被击穿了吗??会不会也把别的原件也弄坏??
1117量了下电压3.3V正常,再断电,查音频功放芯片周围的二极管三极管、电容、花了半个多小时驱动板基本上该查的都查了,结果没什么异常,真的绝望了,貌似驱动板也没问题啊???

放弃,不修了??报价换板??电源板??驱动板??还是2个都换??搞得我一头雾水……

修!!!一定要修好!!客户面前说换板还好,同行面前说换板那也太显得没水平了吧??头有点痛额!!!玩会游戏休息一下吧,于是打开那个17寸纯平大屁股,刚刚想开游戏,脑子里立马闪现一个问题!!

一般我玩游戏都是用1024X768这个分辨率的,刷新率是85,这样屏幕就不会狂闪!!!对了会不会是显卡的刷新率调的太高了,一般液晶只能支持60HZ,而我现在是85HZ……于是我调了下分辨率再试了点一下屏……

结果我泪流满面了!!!显示了!!显示了!!原来是该死的分辨率搞的!!!啊!!!苍天啊!!!啊……刹那间我心跳直奔150,立马倒地仰天长叹!!!!

于是二话不说,立马把原装的东西改回来,结果肯定毫无悬念,一切正常!!!终于修好了,本来一小时搞定的活结果花了我一夜时间,怪就怪在该死的刷新率!!

网友:
楼主你的焊工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还真没有想到是刷新频率的问题啊,楼主想必你修显示器也有了一定的维修经验。

网友:
那个叫你要用接大屁股的电脑来试机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个4口分屏器,一个接大屁股,其他3个用来接测试液晶,然后分屏器接到一个4口KVM切换机上,可以切换4台电脑,一台是用来上上网查查资料玩玩游戏的,还有一口是接一块测试显卡的主板,还有一口是用来测维修后的主板的,还有1口没用上……呵呵

网友:
楼主  以后做事细心点就不会在出这差错啦!  哈哈

网友:
这台液晶好像有些特殊。有些液晶会提示什么超出显示范围之类的东西

网友:
請問螢幕沒有現示 超過顯示範圍
是不是來不及顯示
不然您就不會修一個晚上

网友:
可以买一个信号发生器啊,才几十元钱,还省去烧坏主机的可能.

网友:
有过经历才会积累经验,顶楼主!

网友:
在维修中发现无法理解的故障。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不去想了。。有的时候灵感真的会有。而且很准。。

网友:
所以我在给人装系统时都把客户的电脑刷新率调在60HZ上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