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

楼主(2011-02-24):
本人有个硬盘D盘文件在属性高级那加了密码,装了系统后再去输入密码就不行了,有没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网友:
这种还没有遇到过!!!进PE看看喃??

网友:
在DE上一样的,用数据恢复大师搞过都不行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叫文件嗅探器的软件,就能搜索出被你加密的文件,

网友:
下个efs解密程序试试

网友:
再重新装个之前的加密软件

网友:
EFS加密没成功破解过

网友:
{:4_136 没遇过这么高深的问题

网友:
这是ef加密,破译就复杂了

网友(2011-03-29):
真是EFS加密,那就难度就真的大了...在很多前提都满足的情况下,可以破解...但难度确实是比较大...EFS加密实际上综合了对称加密和不对称加密...楼主确实需要.可以跟帖讨论...

网友:
加强学习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