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 闪黄灯,不触发?!!!!

楼主(2011-02-24):
今天接修一台A10 ,闪黄灯,不触发,查板子没有明显短路,开关处无3。3 , 在网上查了,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应是通病了,好像没有答案。维修过程:加焊1904 ,BIOS ,,南桥等,,情况一样,,后吹焊类似H8 之类的TM87PM48U 芯片后,,指示灯变绿,,能正常开机了,试了二三次,正常后,装机,,快装好时,再通电试一下,结果老病又出来了,闪黄灯,不触发。重新拆机,,再细焊TM  ,还是没变化,,后在其他板上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上,有待机电流,指示灯不亮了,但还是不触发,, 有修过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重焊一下。。。。。。。。。

网友:
重焊什么?

网友:
话说今天买一块板子才130元  别费劲了

网友:
关键是只原给一百多元,多了不愿出呀

网友:
有谁知道TM87PM48U
,  芯片有什么功能呀,,里面有程序吗,,我从其他东芝能开机的,但不同弄号的笔记本上拆过二个相同的芯片,,焊的非常好,怎么电源灯都不亮,,更不会闪了,换上原来的,,电源灯就会闪黄灯,换上别的好芯片,也不能开机

有哪位大师知道吗

网友:
东芝 闪黄灯大多数 是充电板和主板之间的插槽有问题。都补焊一下

网友:
我修这个板子修了好几块  TM87PM48是带程序 的

网友:
闪黄灯看时间的长短:亮一秒为1。亮半秒为0,你看它亮8次一个周期。然后记下来。从后往前数,然后转换成16进制,再查代码的含义。

网友(2011-03-29):
楼上的,你的这个记录方法怎么操作,代码在哪里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