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主板维修

楼主(2011-02-24):
为什么G31-G41都是坏这个K3918。是功率小了还位置不对。这个管坏了后换一个可以用、
几个月。也有用几天的。有的是一换就坏。
不知为何?

网友:
建议你换后测一下波形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是否电源IC坏了?量下波形看看

网友:
這個3918確實是很容易壞
可能是常態吧

网友:
把3918换个功率大的 不就行了嘛!我也修过此板位返过!但不知道是不是哪到别的地方去修了!

网友:
CPU供电上面的MOS管坏掉一个 就把这一组全部换掉,不许是同型号代换,不要想着单换一个上管或者下管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就O型MOS管代换一组,绝对可用,两代人的维修经验

网友:
支持。。两代人的经验。。。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可以上下一起换掉
不过我没遇到这个情况。。也许是我修的板太少了吧。。

网友:
CPU供电上面的MOS管坏掉一个 就把这一组全部换掉,不许是同型号代换,不要想着单换一个上管或者下管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MOS管就O型MOS管代换一组,绝对可用
真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我的观点不一样。我这里有200多片,这个问题占3/2。不是偶然。。。

网友:
不超频就不会有事

网友:
又是一个主板通病报出来了!

网友:
这主板应该还在保内吧!

网友:
我们公司的还没出现这个问题呢,呵呵

网友:
看来这款主板的通病!

网友:
兄弟接通货了啊。不错啊

网友:
一直以为技嘉的板子质量不错,怎么也这样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管子功率不对, 直接把哪一相供电的MOS全换了, 电源IC可能损坏,换个好点的风扇在跑跑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O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
IC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换这管子后用波测一下波正常不。不正常很快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