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2-24):
这几天修了两台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都是L-nc51e,939针的,触发无显示,检测卡都跑代码20,50,请高手指点是哪里的问题?听说这种主板的北桥容易虚焊,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AMD的板子就这个样子,先加焊一下北桥吧!今天我有个同行一个坏的AMD CPU都拿去加焊,这样都会加焊好呢!!!你说AMD是不是神经的呢!!

网友:
先刷BIOS,再做北桥.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加焊,风枪?BGA? 什么温度  加热到什么温度

网友:
按CPU不工作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