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毛病多多

楼主(2011-02-24):
今天接了一台V3000的机子,拿来心理有数又是显卡问题,但经了解之后,这个机子进系统之后重起之后就不能触发了,拆机原来是集显的,经测量,不触发是3.3与5V都没有,但重新加电就有了,这修那好呢?

网友:
是啊,这类问题怎么修啊,我也遇到过一个,没有修好

网友:
查下ec和3v5v供电产生的条件。。。可能是3v&5v供电芯片虚焊或者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