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J 南桥待机条件正常不触发 抓狂中。。。

楼主(2011-02-24):
       今天一块华硕A6J的板子,待机电流0.02。3v 5v待机正常,按了开关PM_PWRBTN#这个进南桥的信号有跳变,而且南桥的VCCRTC  rtcrst  晶振波形 待机3v 5v都正常了。可是就是不触发。susb# susc#就是不变为高电平。

   最后换了个南桥还是不触发,抓狂了,这款机子的BIOS好像是LPC总线的应该不参与触发吧,求助下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看看RSMRST 有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了,也正常,抓狂啊今天

网友:
忘记说RSMRS#也正常了,南桥是不是还有其它条件啊

网友:
看看图纸,有几供电都齐了么,一般就是这几个条件的

网友:
susb# susc#本来就是低电瓶有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是按了开机键后啊

网友:
触发只和南桥有关系么?如果PM-PWRBTN正常,有没有查下南桥的各组供电正常不?看看bios上有无供电,要是有供电,触发一般就和bios有关系,如果没有可能就不用bios参与的。

网友:
我看过图纸了,BIOS不参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