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会跳出 Windows文件保护窗口

楼主(2011-02-24):
.重装系统后,一开机就会跳出 Windows文件保护窗口:

  正常运行的Windows所需的文件已经被替换成无法识别的版本。要保持系统稳定,Windows必须复原这些文件原有的版本。现在插入您的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CD-ROM。然后就是选项:重试(R),详细信息(M),取消。取消后又是一个Windows文件保护:您决定不还原文件的原始版本。这可能会影响Windows稳定性。确实要保留这些不可识别的文件版本吗?是(Y),否(N)。

  这样的文件保护窗口出现得很频繁。然后有些应用程序就会停止响应,重起后竟然桌面什么都没有了!!请问有谁能够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是硬件,软件还是病毒的问题啊?

网友:
系统没装好吧,再换个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看片 造成 的 全格做系统绝对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 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你装的是萝卜911的系统  就会出现这个提示,解决办法是把windows xp sp3的原版安装盘放到光驱里  然后点确定   几秒钟之后就好了   然后光盘拿出来.

网友:
不对 我是看错了 你这个应该放入win2000的安装盘

网友:
装了个驱动出现的从官网上下的

网友:
你看你装的是SP2还是3的用安装盘修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重装时格式化不充分吗  NTFS别用快速格式化  嘻嘻  也不太懂

网友:
大家都有道理啊  都可以先尝试一下啊 !

网友:
系统版本不行吧......

网友:
你百度搜下有这个解决办法的啊

网友:
        操作系统在安装软件或驱动程序时会调用某些系统组件,如果你装的不是原版操作系统就会因为无法找到系统组件而提示你用正版系统修复。解决的方法就是用原版的操作系统放入光驱确定运行即可解决。

网友:
通过组策略关闭windows文件保护管用不

网友:
我才遇到过! 系统急救箱看能不能修复被替换的文件!(我的可以)不行就换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自己面前的电脑只有自己慢慢试了,问只能提个意见。

网友(2011-04-02):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SFCDisable"=dword:ffffff9d
把前面这一段文字,复制到记事本后,将其保存为扩展名为 .reg的文件,然后双击,导入注册表,就可以取消文件保护 提示了。

网友:
有些人的回答让人无语,什么重装系统可以解决之类,谁不知道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了?还用的着你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