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红红红金绿这种排列的色环电阻的吗?

楼主(2011-02-25):
我查第五环(误差环),好象没有用绿色的。
怀疑这是个四环电阻,但第五环绿色是什么?
因为按照四环电阻来算是2200欧,拆下来量刚好是2200欧,
如果按五环来算,应该是22.2欧加一个不知的误差。

网友:
五个色环的电阻其实大多数是普通电阻,即按四环来确定阻值。真真的五环电阻很少,因为是精密电阻,价格高,厂家为降低成本,非必要时不用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到位,可能是为谋利而设。

网友:
红红红就是2200,金是误差。
绿色不知道干什么的了!

网友:
按照四环电阻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