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56-12MS 黑屏

楼主(2011-02-25):
一台明基FP756-12MS 开机闪一下LOGO就黑屏(差不多就一秒钟),拆开后测C5707坏了两个。因为没有C5707所以用C5706换掉。换了之后开机不黑了,装起来之后用了几分钟吧又坏了(把四个C5707全换了还是一样)。不接数据线,开机电源指示灯有亮,几秒钟之后变黄。在网上查了下资料 3A的保险电阻  还有场管 要测。保险电阻是好的,场管是D10PF06  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只有两个脚的一个方向是580  其它的无穷大。这样是不是坏了,如果是的话要用什么型号的代换。还用什么地方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
可用9024代用

网友:
d10pf06確定是擊穿了 您就用9024代用即可

网友:
嘿。两个5707中间的电容还得换掉。否则不久又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两个方形塑壳的电容吗? 型号是 ·15J100  是0.15UF/100V的吗  谢谢

网友:
换了C5707 ,还有D10FP06(用FU9024)

网友:
换了C5707 ,还有D10FP06(用FU9024)(.15J100用150NJ100换过)换好之后用了几分钟吧,然后就黑屏。检测发现3A的保险烧了。FU9024也坏了。再换D10FP06、保险。接电上起不到五秒保险就烧。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补焊一趟变压器的脚。电容保险都换。如果再不得就没招了。

网友:
场管应该是没问题·LZ看一下变压器吧··可能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在不接屏线的情况下。电源输出的是20V (正常),接上屏线   20V的输出就变成28V了。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太高引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