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土炮快来看

楼主(2011-02-25):
我们的土炮

网友:
都是身边坏的东西和二手的改的,还行吧!

网友:
做显卡还可以,做笔记本板和主板加热就容易变形吧、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过你说的问题!    下面的加热砖温度控制在100°以内使主板保持一样的温度上面的风枪温度在230°的样子!风枪下面装咯个温度感应的 ,做过的板子也没有变形之类的情况发生!dv2000、dv3000.q45做显卡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的风枪让人看着实在不舒服,联想到黑心食品作坊,楼主还是百忙之中擦擦枪吧

网友:
确实加热大面积PCB肯定变形我试过

网友:
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形我们考虑过的!  下面的加热砖温度控制在100°以内是主板大面积受热来保持一定温度,风枪温度在240°以内使芯片融化,好像做那一些板子还没有变形的,成功率75%的样子

网友:
你下部温度一般控制在多少  做的有铅还是无铅的 ,有没有曲线发出来参考参考

网友:
看图是感觉相当的强悍,我等新手只有眼馋的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底部温度在100°以内然后慢慢降低,有铅的把风枪温度控制在200以内当温度达到200时芯片基本融化当然判断桥是否融化我们不要去触碰桥我们应该用叶子触碰片面的电容之类的!然后就可以把风枪关咯!然后加热砖下面的风扇开始散热!  无铅的温度在230的样子,同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咱这个差不多,可能我的找个发热砖面积太小 一般搞显卡还可以 主板变形挺厉害 抽空加两块发热砖试试看 笔记本的不知道你搞过没有成功率在多少

网友:
温度传感器探头 有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6.5成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成功率低了 修本的话可能不赚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不好换板噻

网友:
这个创意好,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一会儿擦

网友:
环境差了点,想法能力不错

网友:
热电偶位置不对,温度有误差

网友:
外观无所谓,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