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只能显示1280X1024分辨率

楼主(2011-02-25):
一台V星笔记本外接显示器只能显示1280X1024分辨率,更换任何显示器均一样,1024X768,640X480,均无信号。大家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了?  洗耳恭听 楼主高见

网友:
我发现论坛上没有人见过这个故障啊。

网友:
结果是显卡没装好驱动吧

网友:
我首先用一台确认ok的显示器,试机现象一样,后来突发奇想用crt显示器试机,发现ok,(注意:还好是一台老式的crt显示器,14寸,无总线型的,呵呵,要不然还真修不好啊。)拆开品牌液晶显示器检查,发现vga第9针电压低,2v,好像以前测试过一次应是5v左右。这时还没有拆笔记本,我就想飞个5v过去,于是将显示器内部的5v接一个200欧的电阻飞至vga   9针,ok!!!!!!!!!!!!!!!!!!!!故障点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笔记本,发现9针的一只二极管上压降过大,更换之。耶,ok!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你回复的时候我也在回复,哈哈。

网友:
供电不好会这样呀

网友:
长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
换驱动。不行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