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测量笔记本上的RST信号

楼主(2011-02-25):
   问下各位,如何测试笔记本上的RST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诊断卡上有rst指示灯吧,
再就是看电路图,测时钟芯片相关引脚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诊断卡的有时候不准,有没有快速测量的方法啊

网友:
快速的我也不知道了。不好意思,我学习中。。。。
要不就用示波器量一下cpu假负载的复位信号看看.这个准确吧?

网友:
测PCI哪儿。。。。。信号名PCIREST#。。。

网友:
pci 那不就是诊断卡上的那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