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T8511TE大EC的焊接.

楼主(2011-02-25):
     焊接几次.感觉好难对位.焊盘上锡不好对位...也就是对不好位.....请指点.焊接台式机IO没问题...

网友:
找费板多多练习 一下!   可以先把焊盘和引脚的锡清理干净,把脚位对齐后用烙铁把四个对角焊好,先把EC固定住在用850吹  最后在加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如果是新的IO的话,可能比较难上锡,用烙铁先挂几次看看。慢慢焊,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
还是手法不熟练啊  焊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对不好了就拆了重新开始,不要偷工。。。不然你不好拖

网友:
把EC的焊盘处理干净,然后先固定对脚,这样脚位不会走位,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