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BC1901工作条件

楼主(2011-02-25):
  如题  KBC1901所有的工作条件  现在不触发  实在没头绪了   此板是HP6531S   待机芯片是TPS51120  此板3V 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51120工作条件正常  现在就是IO不触发 没头绪了

网友:
这是6531S的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3V 5V是触发前就出来的 先修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出来的吧 除了这个没有 其他的都有  EN REF BST 3VAL 5VAL CS

网友:
EN1 EN2 出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ALW是什么意思?说明待机就有3V,先检查芯片的供电和时钟

网友:
我知道啊  3VAL和5VAL 这两个电压是有的   电感输出的是3VA 5V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出来的  EN1 EN2都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MRST# 有没有 还是把+5VA +3VA 修出来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