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有分正负极

楼主(2011-02-25):
昨天接了一台显视器,灯管问题,换了灯管上去发现一边很亮一边很暗,刚开始以为是灯管质量不好吧,连续换了几根新的,可是还是一样,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正负调过来了,真是晕死了,怎么就那么巧换了那么多根都是正负反过来了呢,还好后来发现了,要不然又亏了几根灯管了。

刘恒毅 -1 头一次听说灯管有正负之分,我看你是搞错了.

网友:
晕倒   灯管供电800~1500 交流   交流不分正负的

网友:
是不分正负的啊,但接反了不可以。

网友:
背光灯管和日光灯一样啊,没有正负之分,我换灯管从来没看过什么正负

网友:
第一次听说灯管有正负之分的,难道我以前换那么灯管都是碰巧换对了!

网友:
不能把  没看到什么资料上介绍过灯管有正负之分

网友:
再找找其它原因吧,,灯管从原理来看是不分极性的

网友:
我换过很多灯管有笔记本的有有液晶显示器的都没分过正负极估计有可能是没换好吧

网友:
灯管是交流电,又不分正负,

网友:
不分正負
有些燈管裝到屏裡與拆出點亮來的表現是不一樣的啦

网友:
绝对不分

网友:
交流电怎么分正负。

网友:
真的怀疑楼主的灯管问题了

网友:
交流是不分正负的,是否电压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高压线有正负之分!

网友:
那怎么区分正负

网友:
没正负之分吧

网友:
交流电怎么还会分正负极?

网友:
没有正负吧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楼主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