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硬盘盒维修的?飚王黑鹰she037硬盘转但是灯不亮,认不到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2-25):
稍微懂一点电路,想自己修了所以我今天又去买了一个一样的盒子。拆开硬盘盒量了一下电路板上的那个48脚芯片电压,坏的那个所有3.3v都被拉低为0.64v了。还有那个三端稳压管还是mos管的(型号是1117)三脚有5v电压,一脚变成0.64v了好的是3.3v。现在不会判断到底是哪的问题。电阻和电容的阻值好像没有问题。我把那个48脚芯片用烙铁拖了一遍还是没用。没有电路图,不会修了。能不能给提供一份电路图呀?或者告诉我怎么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我没有看错吧
修硬盘盒子?????
貌似我们这边买20元一个,飚王的贵,要40
这也修,有这功夫,修个本出来,能赚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钱的问题老大,多懂一点总是好的。

网友:
量一下1117输出3.3V的脚对地二极体是多少,和好的盒子对比,如果对地二极体差不多,应该是1117坏了,如果对地二极体短路,负载有问题,也就是48脚芯片损坏概率很大,电击一下看发烫不发烫。

网友:
楼主你何不干脆给个新的给他然后收多点钱不就成了。难道说你一天也有几十个硬盘盒给你修的啊。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感谢墨星的指导,今天换了一个1117就好啦。真是强人啊!!!

网友:
1117那个是三端稳压管,不过我觉得其他人说的对,修这个太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