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912 灯闪

楼主(2011-02-25):
一台优派VA912雷击换dm0565r 4748A
二极管
后,一体板电压输出正常,不接屏线接灯管,驱动板正常,只接驱动和屏也正常,灯管驱动板加屏一起接就闪,12V 5V电压都变化,400V滤波电容电压250V压右,不接驱动板,灯管,也是250V左右,
驱动

网友:
驱动板上有AMC1117-3.3,换个试试。

网友:
我换了光耦后,指示灯不在闪了,但12V只接高压和驱动,就被拉到9V伏左右了

网友:
电压明显被拉低 带不动后级负载

网友:
查一查電源輸出IC是不是被擊穿

网友:
只能顶一下 没招了

网友:
接灯泡啊 。

网友:
换个300V大电容试试,一般电压小于280V就该换了,正常应在300V左右。

网友:
“400V滤波电容电压250V压右,不接驱动板,灯管,也是250V左右”
这个电压明显的低,换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400V的电容电压明显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