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2m悲剧

楼主(2011-02-25):
前日 想把我的402(V2.1版)刷QOS固件。。。。。没关360.。。。悲剧开始了。
先是弹出信息,要我关掉。关掉之后,提示成功。。。正在重启。。然后一阵子再刷新WEB届面就没反应了。。。。。怎么也打不开了,不过还是能PING 通192.168.1.1 。。后来没办法了就想按RST 。看看。。。先是连按3下。。没反应。。。。断电。按着。通电。8秒。。还没反应。。。。这下子PING 都PING 不通了。。。LAN口和WAN口接网络的就亮,不接不亮。接一根。亮一个灯。接2根亮2个灯。大家说。。还有得9么

网友:
毛的救了,哈哈

网友:
变成砖头了,这就叫风险,不过好像看到过救砖头的方法,要网上自己找一找,看运气如何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不过,你得有设备才行。

网友:
用这种砖头机能改磊科205R么

网友:
变砖头了啊,这个要看有没的办法了!

网友:
在淘宝网上请人刷了一个BIOSS。花费15块。来回快地,花了30块。。现在变成NR285了。。。

网友:
看来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懂技术,要有DIY能力

网友(2011-04-02):
刷完路由后,一切设置恢复默认。如果你刷机的时候,使用的路由的地址非默认的192.168.1.1,或者是将默认80端口该为别的话,刷机完毕,你原来的管理地址就不能用了,全部恢复成默认的了。你可以检查下你客户端是否用的DHCP获取IP地址,如果是静态,并且不在192.168.1.X网段的话,那PING不通链接不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