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优派VA1912WB的驱动板接口定义啊 (已解决)

楼主(2011-02-25):
求给位大师们 我买了一张优派VA1912WB驱动板来代换AOC TFT19W80PS(该机原装驱动板买不到),但不知道按键和电源板接口定义,有知道的大师们给帮助一下不甚感激!

在一甲师傅的帮助下端口找到了,感谢师傅.最后发现是屏坏了,满屏条纹和之前原装驱动板一样,只有作罢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查找一下你买的驱动板电路图了,你可以看看你买的那个驱动板型号去找图纸定义啊,这个一般都没有的,按键其实好该的,电源你看看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你在接入类似的,你把那些其他图片拍下来让大家帮你参考

网友:
如照片所示標注在電源高壓板金牛角下

网友:
是这种,电源端接口线很多.先上个手机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多给几张图片吧 背面的和改变一下角度我看清楚一下标注.谢谢哦.

网友:
注意板子大部分都有標示 注意電源是12 或是19 V

网友:
再上一張 現在晚了 手邊沒有 明天早上給更詳細的

网友:
去驅動板這邊的電壓才有分12v 及 13.8v兩種
到高壓那裡才有分為19v與16v兩種
va1912w請參考我貼的第一張圖(L燈管專用的)
va1912wb請參考我貼的第二張圖(直燈管用的)
無論如何_到驅動板這邊只有13.8v與12v兩種差異
由12開始試接是比較安全的
能否看一下樓主的電源高壓板長得甚麼樣?
這個台達的板子驅動板輸出的亮度調整訊號是脈波不是純直流
代用上要謹慎一些 否則亮度調節功能可能無法接過去用

网友:
要不要考慮換一塊驅動板來改 因為

网友:
万分感谢一甲大师傅。这下明白了。按键接口有吗?

网友:
CN3:
#1. & 2. & 3._GND
#4._AUDIO L+
#5._AUDIO L-
#6._AUDIO R+
#7._AUDIO L-
#8._POWER
#9._LED-GRN
#10._LED-ORG
#11._AUTO
#12._TURBO
#13._RIGHT
#14._LEFT
#15._MENU

网友:
真是大好人哦 感激感激.

网友:
学到了知识,谢谢大侠

网友:
在一甲师傅的帮助下端口找到了,感谢师傅.最后发现是屏坏了,满屏条纹和之前原装驱动板一样,只有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