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7内存1G。接反,有必要修么

楼主(2011-02-25):
。。。如题。。。。内存让小孩反插,还有修复的可能么

网友:
没有必要维修了

网友:
有必要修,插反只会把金手指烧了,补下很容易的。花布了多少时间

网友:
我上次也是把内存插反 把 i金手指烧了  最后自己把烧坏的地方重新补焊 现在还能用

网友:
反差我还没插进去过啊,金手指倒是烧过,粘下还能用

网友:
如何插反的??- -还真厉害,插槽都不通呢

网友:
金手指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花时间修复  毕竟是1G的667撒  如果256 就没有必要了 我一主板盒子的256  个人认为512的D1 512的D2 1G的D3 以上容量 的  都可以能修就修

网友:
简单的话就修,复杂的话就没价值了。

网友:
能修就休吧

网友:
补一下。。还可以用吧,,仍掉太浪费了

网友:
好好修修,还是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不下去啊.斜插的啊?有现成的料就修,没的话花不来,也就100元左右的东西,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金手指烧了,看看板子短路了没有,板短路了,换板,  如果金手指不能接,也得换板,扔了都浪费了, 芯片一般不会烧

网友:
没家资的拉

网友:
换个PCB板也不是很贵吧``

网友:
换PCB板不太划算

网友:
要是我就不修了..新的才90多...

网友:
补下就OK了

网友:
我们市号称最好的修理店 四通维修的赵工说...不修..没蕊片,很怀疑是借口,,,,,因为和他太熟了,他的时间金贵啊,,生意太好了..估计送他的话他就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