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个人写的一份《映泰I945P-A7A图纸电路分析》

楼主(2011-02-25):
自学维修已经十个月了,作为一个阶段的学习总结,写了一份《映泰I945P-A7A图纸电路分析》,通过系统分析图纸,理清了思路,个人感觉同时也提高了图纸的阅读能力,推荐所有新手也来尝试一下。
当然,其中会有不少错误,毕竟水平还有待提高,发到论坛主要是想请大家一同指正和批评。
因为其中有超过40张图纸的截图,所以才以附件的方式,请大家见谅。
文中主要分为八个部分:
一 、 开机线路
二 、 复位信号
三 、 5V_DUAL及V_1P5_CORE产生电路
四、 前端电压V_FSB_VTT的产生及作用
五 、内存电压产生电路
六 、CPU电源管理电路
七 、 南桥工作所需要的1.05V电路产生电路
八 、 时钟芯片开启信号的产生
同时,为了方便阅读,同时将图纸附上。

网友(2011-04-22):
复位电路是不是这样?

ATX8脚在触发加电后有一小段时间处于低电位,正是这一低电位,经过q16 q19把给南桥的pwrok12拉到低电位做为复位总信号。楼主分析的正好是相反的。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欢迎讨论。

网友:
可能在文中叙述有些问题,我的意思是PWROK信号在开机前,是由3VSBY提供上拉,当ATX8脚没有输出时,Q16截至,PWROK由Q19拉低,而当ATX8脚有输出时,Q19截至,PWROK信号在3VSBY上拉电压的作用下有一个上升变化,此时信号作为南桥的复位信号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是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但下面的图
q42 q44 q45 如果是 N沟道MOS的话,那是没问题的,由于atx_pwrok和slp_s3j都为高电平,导致q32的G级为低不导通,从而q32的D级为高电平,高电平导通N沟道的mos q42 44 45,最终形成5v dual。但图上q42 44 45明明是P沟道的mos,怎么会导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q42是个N沟道MOS管,再仔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看错了,受了q44 45的误导没看仔细。

第一,对于q45,为什么不是vcc5接D极 5v_dual接S极,而是源极进漏极出,图上画的那个q45还有个寄生二极管呢,如果源进漏出,这个二极管不就导通了么,G极的控制还有什么用。

第二,在这图里,5v_dual的含义是:在slp_s3j为高是,5v_dual用的vcc5的电,当slp_s3j为低时,5v_dual用的是vcc5sby的电,这样说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图纸看的比我仔细,我应该向你学习。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我也会带着你的疑问继续学习。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是对的,SLP_S3J和ATX_PWOK共同管理着Q42,从而控制5V_DUAL。

网友:
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一直以为dual电压就是简单的把常电压和待机电压捏到一起来用,原来是要受到信号控制的,感谢楼主。

网友(2015-07-02):
映泰的图纸比较少,正好有个映泰945PL的主办无CPU电压,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