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2-25):
通电就最大声音嗡嗡声,换了变压器,滤波电容 测试了2集管。代换了前置放大的8脚集成,功放块,就是不行,大小喇叭都响,不知是哪个小元件坏了

网友:
你音响质量不好。

网友:
找到了 3个功放片都坏了,我是先换了2个,再换了一个试的,误区,后来一起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一般很少一起坏3个吧,是不是只有第3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