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创维29D18HT电视机开机屏幕中部有干扰条纹

楼主(2011-02-25):
电视机开机后,屏幕中部有干扰条纹,随着开机时间的延长,干扰条纹就会慢慢消失,由于没有图纸,未能查到故障在哪里,在此请求高手帮忙指点,先谢了!
   6D50机芯

网友:
是高清电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高清的。

网友:
创维机子要讲机芯,而不是型号。同型号有很多种机芯。说出机芯大家可能帮得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查到为创维6D50。

网友:
图纸我有,现在发给你。修得如何就得靠你自己了。

www.chinafix.com创维(6D50机芯)彩电图纸.rar

www.chinafix.com

网友:
冷开机花屏的话,检查电源的+8V,如果正常就检查数字板。不正常就检查R947限流电阻是不是0.68欧的,如果是就改为0.18欧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下载并检查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