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t硬盘的数据哪去了呀。

楼主(2011-02-25):
感谢阅读,电脑两块硬盘,一个160G,分4个区,一个1T,作为活动盘,用外接电源和usb接口连接,不常用,今天找些资料,可是大硬盘就显示32m了,这是什么情况呀,大硬盘是希捷,用了900g空间。数据还能找回来吗。

网友:
直接挂电脑上看  不用 USB盒   不行就用 相关软件 看看

网友:
显示32M是什么意思?用硬盘修复软件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挂到电脑上也试验了额,显示硬盘空间也是32M,相关软件很多都识别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示32M是什么意思
是硬盘空间大小,硬盘修复软件大多也是看到了32M的容量

网友:
1T变32M不敢相信,用数据恢复软件看下有效没,没效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SATA线连接到945芯片组以上的主板中,进PE用DISKGENIUS打开看能否浏览到文件,如果可以则另挂个硬盘复制出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也试验了 ,不行呀。

网友:
看来是物理坏道了,送修吧!希望及时抢救数据!

网友:
用了900G,是1T的,也不要用这么多啊,不行LZ换2T的。这个用法也是太高了。

网友:
楼主弄错了吧

网友:
做服务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