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无待机,无3V5V

楼主(2011-02-25):
客户先拿过来是进水的,短路,解决了短路问题,现在无待机,无3V-5V。换了个测试南桥还是一样的。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进水

网友:
查待机工作条件,1632 62501

网友:
查3V5V工作条件啊,

网友:
重点应该放在PMH4 和TB上面查

网友:
先查 3v 5v产生条件,先别管南桥

网友:
查1631的工作条件,比如EN信号,
还有TB要产生了一个WCC3W电压。,这个电压没有,是永远不会有3 5V 的

网友:
是不是东芝的那个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