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怪故障

楼主(2011-02-25):
加电后等20秒大写指示灯和数字指示灯闪4下,重复闪烁三次后机器亮机,可进bios,可安装系统,只是大写指示灯和数字指示灯反复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也想看看大家的评论

网友:
换个键盘呢?

网友:
很有规律的闪烁,不是键盘的问题。只是不清楚这个闪烁代表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键盘取掉再触发,看看还亮不亮.不亮的话很可能是键盘或接口问题.
如果还亮,不耽误使用的话就别管了,坏透了再修.
要不你换个EC 试一试.

网友:
还没有结果哦 看看再说

网友:
还没有结果 看看再说

网友:
刚刚修过一台是AMD的U坏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本身设计就那样啊 CQ40的确有点怪 充电器不对也会运行很慢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