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主板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1-02-25):
      今天接了台华擎的主板是不触发的    现在量开机键有电压3.3V  短接不触发   跑了下电路没有发现开机键连到哪里   郁闷    这是个集成的北桥芯片   求解啊       IO是windond  w83627dhg-a 的    谢谢

网友:
先测电源绿色5v和紫色5v,CMOS电池以及跳线帽电压,测南桥晶振起镇不,在测开关线通向哪,通哪先换哪试试看吧!

网友:
回复 大无谓。 的帖子

现在就是找不到开机键连到哪里哦      怎么换 ????晶振也起振了啊

网友:
     查I/O到南桥  到绿线的电路 。

网友:
现在基本上确定是北桥的问题    先做一轮先再说    靠

网友(点评):
额、没注意看是单桥的

网友:
同二楼后,你在注意下。你换电容有换反没   华擎的电脑是正负对调

网友:
电容我没有动过啊...怎么会反呢   什么都没有弄过

网友:
已经解决了    。。。  是北桥的问题    现在正在测机当中   。。

网友:
楼主说说是如何发现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大无谓。 的帖子

怎么说呢   就是凭自己的经验啊    修主板基本上都要大胆   修不了就换板  就怎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