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启动停在:Booting MTLDR..Turning on gate A20..

楼主(2011-02-25):
U盘启动停在:Booting MTLDR..Turning on gate A20..U盘在别机可以》!请教是什么问题多?机器是dell inspiron 710m

网友:
重新换一种U启,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U启分好多种太多了,没有几本书的文字是说不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U盘的几种启动模式:USB-HDD、USB-ZIP、USB-HDD要怎么选择才是?如何区别。。

网友:
根据需要了,软驱,硬盘 光驱三种模式,一般用光驱和硬盘模式多点,这个要根据你量产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