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下怎么删除或破解系统密码 请围观

楼主(2011-02-25):
PE下怎么删除或破解系统密码呢 请说具体一点 必要时也可发个图
求助

网友:
有的PE系统下就带有这种软件,你找到用下就行了。

网友:
进BIOS 就可以 取消啊 PE的话 有的有那软件 有的那软件没 的 个人还是去BIOS取消

网友:
用雨林木风系统盘,应该能行,试试看吧.

网友A:
用pe的小工具或者,用pc os的系统盘引导,引导界面上有破解密码的工具!

网友:
PE里不会搞 但是系统盘有啊 就是不知道win7怎么破解

网友:
进DOS工具箱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