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压偏高5V变成了18V 12V变成了20多伏!

楼主(2011-02-25):
接到一台显示,故障是这样的.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本以为是主板或者其它有问题,一插开测量电压吓人,这么高肯定是会有问题的!以前修过没有电压这种故障,但是现在有电压电压偏高,求思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电容和431稳压管。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可以從穩壓IC查 是否故障(擊穿)或是電容
容值不足

网友:
查查后极稳压管..或直流变压器吧.感觉上是电压叠加了.

网友:
查查光耦吧

网友:
电压这么高,屏没有给烧吗,把光耦去掉后电压正常吗

网友:
查光耦吧

网友:
是反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