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PP500AAA电源炸了

楼主(2011-02-25):
今天一同行送来3个电源,2个大水牛400W的  一个长城BTX-500SP    500W       一个大水牛说是接触不良,长城是用断时间掉电。   还有个大水牛炸了,换了炸的那一,结果还是没输出。大电容存电。开关管激励经过2个500K电阻和一个耦合电容到开关管,还有另外的一组激励从变压器经过一10欧和耦合电容,请各位指点下怎么修啊

网友:
先把300V电压修出来  在修待机电压  在修主开关电路

网友(点评):
维修思路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V有,就是开关管没工作,没有输出待机电压。  已经查出问题了,是那开关管激励的耦合电容有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