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没主供电!!

楼主(2011-02-25):
我这里有个主板,cpu没有主供电,经检测是q2,也就是保护的那个场管d和s极短路,结果把三个保护的全拆下来了,还是短路,把供电的三个也拆了,还是短路,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挂了,有三个管理芯片,把他们都拆下俩了,但是还是短路,到这里不知道怎查了,会不会是cpu的座子坏了啊,兄弟们给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不是短路只是阻止小点而已

网友:
期待那个高手讲解清楚些。我也了解了解

网友:
cpu要拆下量

网友:
是没上cpu量的,帮帮吧 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
电容查了没?仔细看看座里有没有异物

网友:
你看有没有阻值,如果是小于10的话可能是北桥 坏了

网友:
我把那些滤波电容全拆了,还是那样

网友:
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usb口是不是插坏了

网友:
测下  北桥   看下  挂没有。。。。。。。。。。。。。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兄弟 怎么测的。  首先 CPU没有供电 肯定不跑马。 要产生VCROE 有几个条件
1、CPU 要有 VCC_VID   VCCPG  这两个信号。   2 、 电源管理芯片 要有主供电 和EN  信号  CPU 才能发出VID组合。  才能产生VCROE .  你仔细查下这些信号。

网友:
没明白怎么回事!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你这种调式电路的方法是错误的,CPU供电部分短路,你量到哪个下管的DS短路了就折哪个管你是不正确的,几相供电下管的D极和S极是连在一起的,何况还并连了那么多元件,所以你不能确定是哪个坏,正确的做法是测GS和GD阻值,如果很小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管有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