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reat Wall M1931的mcu程序

楼主(2011-02-25):
如题,显示器背后贴纸的型号为M9wju,屏型号为HT190WG1,驱动板芯片为TSUM5PFL-LF。现在显示器不亮,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指示灯有时闪烁,有时一直亮着,怀疑mcu程序有问题,哪位兄弟有的话给共享一下,多谢了!

网友:
直接换个乐华通用驱动板就行了。这种程序很少,不好找、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或許更新驅動板是最快修護的方法
也可以了解是還有哪有(故障點)

网友(2011-12-27):
我这里有,给你一个

M9WJU TSUM1PFR-LF MX25L1005.rar

网友:
试试这个,可以用回复一下

长城 TSUM5PFL-LF MX25L1005 2008.12.22 令号B0930145 91E9.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