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3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1-02-25):
现象不稳定,有时开不了机,有时电源指示灯交替狂闪,灯管也随批示灯一起闪,白屏。有时又能正常使用,电源电压正常,驱动板上的1084和2907A(1117)也换了。已排除按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容,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驱动板上的电容吗

网友:
我试过换左驱动板上的电容,真的好了,不过忘了什么型号了。(驱动板上电容没爆照换)

网友:
電源板和高壓迴路的電容一一更換就可以了
應該是電源輸出不穩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上的电容。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电压12V,5V正常,不是供电问题,可能是MC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