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982A开机3秒黑屏!

楼主(2011-02-25):
惠科H982A开机3秒黑屏!反复开机均如此,测灯管亮时12V降至8V,检查高压包阻值正常,驱动管,电容均无损坏,外接灯管电压也有压降,降至10V,但也不正常,还是黑屏。12V,5V均正常,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求高手帮助一下,谢谢!!!
黑屏

网友:
仔细查下高压板上面

网友:
用心高壓測試一下就可以有個方向
如是一樣 就往前電源段 開始查起

网友:
换过高压板才知道啊 。

网友:
我也知道是高压板问题,是高压一体版,高压包,对管,电容我都看过,用外接灯管只能点亮一半(灯管只能亮大半个!电压降低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