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香港笔记本装不是XP

楼主(2011-02-25):
联想新香港i3笔记本装不上XP 原来是装的装的繁体win7 现在要改装XP 死活装不上   用一键分区分了4个区  在PQ下看分区错误  用李大海图形分区可以看见分区也可以格式化  用ghostxp sp3系统 选安装第一分区进不了ghost界面  奇怪的是进PE  桌面只有我的电脑的图标  这是什么问题。我遇见几个这种本本了谢谢。

网友:
好么大哥你bios里改硬盘模式了吗

网友:
用安装版的。或win7也有xp界面主题设置。也可下主题包。

网友:
我试过sony的i3笔记本 改装xp 要装集成sata驱动的版本

网友:
改成IDE模式

网友:
AHCI改成兼容模式

网友:
重建RMB 分区表还是什么 记不得叫什么了,试试看

网友:
张老师,,你好,,你说"用一键分区分了4个区  在PQ下看分区错误  用李大海图形分区可以看见分区也可以格式化  用ghostxp sp3系统 选安装第一分区进不了ghost界面"这情况。我也碰到过,,不过我都是在台机碰到,,,我都是在MHDD下用DISKDIV这个命令修复PQ下的分错误的,,我说的就是修复PQ里的分割表错误114的问题,然后我才顺利的装上XP..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叫DISKDIV,,反正是叫DISKD什么来着,,张老师可以试试

网友:
模式没改的话也会这个样子

网友:
  BIOS里有设置,上网查一下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DISKDE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645091

网友:
经验尚浅  继续学习

网友:
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改成ide

网友:
找个比较新的PE就好搞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要进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那说明你没动脑子,联想的不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在硬盘里面都有自己的东西,我处理n次了!啥话不说,硬盘低格,一切ok!妈的,香港还没出国界呢?反了他了?

网友:
感觉还是HDD兼容的问题,可在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我现在终于有个重大发现 遇见这种机子必须用极速安装版 到了分区那里快速格式 复制完了安装的时候关机用ghost进PE或直接安装就成功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新萝卜家园 WinXP SP3 极速安装版 3.2)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2012-11-06):
用大白菜pe 可以搞定!

网友:
你可以先改下硬盘模式试试,要是还不和的话那就只能做WIN7了

网友(2013-03-04):
分区删除重新分,然后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新款的芯片组不支持xp了吧,看你的这个说法,好像是bios有一个什么选线不能改其他的系统之类的,百度一下吧

网友:
联想的机子就是这样的,装xp装上了,驱动打上,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筆記本一般有個隱藏盤..刪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