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般主板不触发是怎么修的啊?从那里开始啊

楼主(2011-02-25):
你们一般主板不触发是怎么修的啊?从那里开始啊。
今天随便弄了个板子 不触发可惜我修不起来,我是新手学徒  IO是 华邦的83627HF 大家出出主意。
还有个问题,就是好比这个 IO是坏的,我怎么测量才能知道这个IO是坏的,当然这有个前提 是在不加电或者是不触发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加点了怎么测量啊

网友:
IO是83627不触发的故障很多,搜索一下

网友:
先查供电。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68连开机针,67进南桥,73南桥发出的SLP_S3,SLP_S4给IO,72接绿线。先看一下点开机针的时候68有没有跳变,然后就67,有没有跳变。73有没有高电平,72有没有低电平。当然开机的五大条件也要满足才行。就是VBAT电池电压,RTCRST#跳帽,*VSB待机电压,32.768K晶振有没有压差,RSMRST ACPI的复位有没有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