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显不器行变窄 不能调宽

楼主(2011-02-25):
AOC 17显不器行变窄 不能调宽,但还能调窄, 无失真,图像有据齿,TIP122的  C脚9.5V    E脚1.5V  正常电压是多少  会是那的问题。我是个菜鸟不太懂呀   不太会修,最后查到是IRF634坏了,现在带换了一个可以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
TIP122r的E脚有1.5V?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AOC C777
上电测E脚是1.5V 我要问他的正常电压是多少   是不是这出的问题

网友:
TIP的E一般都接地呀,怎么会有1.5V的电压呢?你把行管那散热片上的编号发上来。

网友:
CMC:773PZCEeMZ         DATE:4522 LIME   C1         S/N DC409400156   不知那个是呀

网友:
这上面这个TIP122 的B脚是接地呀

网友:
TIP122的B极接地?你好好看一下呀。

网友:
这上面的电路和你的不一样的

网友:
与第二图相似不?如果TIP122的E极有电阻的话,请检查那2.2Ω的电阻。